悲催的T43P维修过程,无法复制的霉,衰就一个字,求安慰

楼主(2012-02-05):
悲催的T43P维修过程,无法复制的霉,衰就一个字

这个t43P是收的客户的机器,来的时候可以开机能进系统,客户说硬盘留着,于是无硬盘的机器,成色不太好,屏幕有点发黄了,电池不能开机,有充电电流,于是300元收了。

于是开始找IDE硬盘装机,翻箱倒柜没有找到,于是用一个sata硬盘装光驱位,装好GHSOT完成就是不进系统,重新分区,修复分区表,fdisk /MBR都试了,反复几次不行,怀疑sata硬盘有问题,开始有点郁闷了。

没有办法,郁闷第二次开始。于是找同行买了个二手IDE,60G的,等我进了PE,准备分区时,郁闷的发现这个所谓的富士通的2060ah实际是个6GB的硬盘,只好拆开还他。装系统折腾了不少时间,而且又暂时找不到硬盘,机器有点烫了,打算拆机看下顺便清理灰尘。

然后第三次郁闷,于是拆机,清理灰尘,发现灰尘还不少,清理好了,装机,再开,郁闷了,机器屏不亮了。又拆机,找问题,但心想就只是清理了一下灰尘,怎么会开不了了呢?放电试试吧,奇迹出现了,放电后开机正常了,但是我没有再完整装机了。接着杯具继续...

第四次杯具,再找另外的同行拿了一个60G的硬盘,装上,PE下GHOST重启进系统,蓝牙驱动指纹驱动无线网卡驱动没有,于是慢慢装驱动,装好了,重启一下也正常。放心了,可是装完机又开不了机了,检测卡代码00,杯具,CPU没有工作啊,换了CPU还是一样。真TMD的郁闷,再次拆机吧。

第五次郁闷,可是拆机才发现,这个机器根本拆不了,固定屏轴的螺丝,被以前搞维修的人已经彻底弄圆了,想了很多办法,最后用电转把螺丝打成粉末后总算取出来了,另外三颗螺丝同样方法搞定,耽搁了接近一个小时,郁闷的同时,心里有点安慰。

第六次郁闷继续吧。主板取出来了,才发现,CPU供电芯片以前被加焊的很惨,主板开始有点糊了,先清洗一下,再仔细检测了一下,看图纸搞了好久都没有发现问题,最后换了个检测卡,发现时钟和复位都完成了,于是再换一次CPU 还是不行,用清洁剂把CPU座清洗了一下,装上CPU 开机正常了,虽然修好了,但是心里不爽,早知道就不用花这么多精力拆机器了,直接喷一下座子就好了。

第七次郁闷开始了,这下以为好了吧,装机,完成,觉得非原装硬盘每次开机都2010报错不爽,想搞定它,解决办法就是刷BIOS,这个需要电池,那就装上电池吧。这下又郁闷了,机器的电池装后,电池充电灯长亮,关机开机插不插外接电源都亮着,于是又拆机维修,这个以前修过几次,一般是那个D9或者Q73的问题、先换了D9不行,然后又换Q73,问题解决。装机吧,装完了,电池的电不够,还不能刷bios,那就边充电,边使用机器。

然后第八次郁闷,终极郁闷上来了,我用着用着,只听啪的一声,外接的可调电源从16V跳到了50V,可调电源坏了,真的坏了,再开机,修了若干次了的机器又坏了,郁闷啊 郁闷.....

求安慰.........维修还在继续,希望发帖后,机器修好后不要再出故障了,不要再折腾我了。

反对楼主: 5.0 同意楼主: 5.0
兄弟你要演讲呀!
我也郁闷呢?今天有个客户找我说昨天多给了220元钱,我是有口莫辨啊!她昨天走的时候我还提醒她多算几次,别搞错了!我晕啊!我的钱是有数的,没错!钱虽不多,窝囊人啊!
我现在的处境也是很郁闷啊
楼主收机器都不拆开看的吗?

网友:
中途还有一次不开机,是内存接触不良,这个机器反反复复 各种原因引起它开不了机,

网友:
你说这机子修过很多次 连板子都糊了 还折腾干啥 做料板算了

网友:
问题还真多哦,300元买t43p引发的烦恼

网友:
可调电源也太垃圾了。

网友:
你太能折腾了,这个机器拆配件得了哦。

网友:
够你折腾的了,可调电脑坏了电压直接飙上去?那不是很危险?

网友:
现在机器修了能点亮了 可是还有问题 那就是不能识别硬盘 狂晕中....

网友:
搞满十次吧,这样就功得圆满了

网友:
同意楼上  希望你能平心静气  一口气能给他搞定  要是我就不修了  300+ 收的 很合算了

网友:
难怪顾客要卖掉,不过还是要安慰下楼主,收机器本来就是有风险的

网友:
同意楼上的 收机器须谨慎呀 你今日不宜修机

网友(点评):
有时候我也会说,今日不宜修机。

网友:
收机子要看人来收的,看顾客的为人,如果一看他比你还精明,算了,这机子不看也罢,没得便宜拣的。

网友:
安慰一下楼主,坚强的走下去

网友:
加上那次内存接触不良,是第九次,现在不识别硬盘 已经第十次了,还不知道硬盘无法识别是否需要换南桥。希望借你“吉言”吧,搞满十次后就功德圆满了

网友:
呵呵。。。我一般不收可以开机点亮的机器。。。点不亮的管你成色怎么样一律按报废机器收购。。。。

网友(2012-03-09):
对对对,起码能正常进系统的,进系统了就意味着没打问题

网友(2012-02-06):
我上次收了一台机子也弄了好几天,太悲催了

网友:
你真的悲剧了 我的可调电源也坏了

网友:
什么稳压电源,也太水了

网友:
点的亮的机器最难搞。。。。

网友:
所以说 电源质量是绝对不能马虎的
台机 本子的电源还是可调电源一定要搞好的
别人用另当别论

网友:
太悲剧了,

网友:
可调电源用了4年多了 龙威的 坏过一次 自己修好了 继续在用

网友:
现在不识别硬盘还不好搞了,南桥封胶的,搞它没有信心了,因为高电压烧南桥也不会烧成不识别硬盘啊,所以现在还在纠结如何下手

网友:
LZ 这机子也只当是练练手了, 要是卖的话这么多问题, 难搞哦, 除非出门不保了,呵呵,

网友:
真倒腾 谁遇到都会郁闷

网友:
楼主真是好技术啊!~~~~

网友:
做了维修就要有反复一百次的决心了

网友(2012-03-08):
安慰下。。我有一个机器也是搞了。7 -8次才好的。倒霉的时候不能用科学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