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1330 led屏 有字 无背光

楼主(2012-02-05):
dell m1330 led屏 有字 无背光
就是主板的问题
这个机器屏点亮需要哪些条件
排除屏线和屏的问题    BACKLITEON  也是高电平
对比好的机器 dell的BACKLITEON 不光是一个高电平的事 里面还有pwm的方波
现在怀疑没有pwm 信号啊

LCD_TST
LAMP_STAT#
BACKLITEON

网友A:
backliteon 高电平,还有就是屏电路板led的供电芯片坏。你先换个屏排除一下

网友:
实在不行,满足高压板条件,点亮灯管!最好找同步点的开启电压!

看到这里我忍不住笑了,楼主好像没仔细看帖子内容哦
LED屏没灯管

网友(点评):
LED有个升下电路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backliteon 高电平,还有就是屏电路板led的供电芯片坏。你先换个屏排除一下

排除 屏线和屏的问题 就是主板部分的问题

网友B:
BACKLITEON是方波信号?楼主用示波器器测了?真是这样就追这个信号吧,看是哪个发出的,查它的工作条件或换IC

网友C:
引用 网友B:
BACKLITEON是方波信号?楼主用示波器器测了?真是这样就追这个信号吧,看是哪个发出的,查它的工作条件或换 ...

是的 信号是直接显卡发出来  显卡也换了 真的不知道咋下手了

网友D:
屏先排除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屏先排除看看

就是主板的问题 排除 屏和屏线

网友:
高压板换过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 信号是直接显卡发出来  显卡也换了 真的不知道咋下手了

连显卡都换了?

还是再确定一下故障位置吧,1,把这个不亮的屏接到好机上试。2、把好机的能亮的屏接到这个板上试。照理说,显卡直接发出的信号,显卡也换了,屏也是好的,应该亮了。 对了,外接能亮吧?

网友:
高压吧,我也弄了个DELL的也真的把我弄烦了,

网友:
都排除的话刷个BIOS试下

网友E:
正常25V左右的升压有没有量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看   42脚

42脚 有5v的  正常的  我有一摸一样的 机器  每个脚的电压 完全一样 就是 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E:
正常25V左右的升压有没有量到?

关键不升压啊

网友(点评):
那就是升压电路故障喽。

网友:
等待结果......

网友:
1330不是LCD的吗,如果是LED的屏的可能性大,或者是主板上给屏供电的保险出了问题

网友:
如果连显卡都换了,我觉得这个可能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还是仔细在从头检查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