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特尔845板晶震不震?

楼主(2012-02-05):
协震电容那些都换过了还是一样,CMoS跳冒无电压,用示波器点晶震一脚可起震,有显示,求解,

网友:
原始问题不开机,弄后有时可以,有时要用示波器点才起震才开机,就是不知道那里漏电还是什么

网友:
你用表笔点也能开机吧 ? 或者触摸晶振也能开机   这个换完晶振 时开机时不开机 是南桥的问题 不良

网友:
晶振、谐振电容、剩下的只有桥了

网友:
  用手摸着晶振应该也能开机

网友:
看下跳线 跳错了没有,跳错了也会摸晶振触发的。。。实在不行干桥吧

网友:
咋感觉还是晶振的问题呢?要不在换一个试试感觉怎么样~呵呵~~~路过啊~~只是随便说说~~~新手不是很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