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把二块CPU互换位置,是否可以?

楼主(2012-02-05):
下面是两个机子的主板与处理器的资料。请问:
1.相对来说,那块主板更好一些?
2.想把二块CPU互换位置,是否可以?应注意什么问题?

A机:
  主板型号          英特尔 i845G-ITE8711
  芯片组            英特尔 82845G/GL/GV/GE/PE - 82801DB/DBL(ICH4/ICH4-L)
  BIOS              Phoenix Technologies, LTD 6.00 PG

  处理器            英特尔 Celeron(赛扬) 2.40GHz
  速度              2.40 GHz (133 MHz x 18.0) / 前端总线: 533 MHz
  处理器数量        核心数: 1 / 线程数: 1
  核心代号          Prescott 256
  生产工艺          90 纳米
  插槽/插座         Socket 478 (FC-PGA2)
  一级数据缓存      16 KB, 8-Way, 64 byte lines, sectored
  一级代码缓存      12 KB-uOps, 8-Way set associative
  二级缓存          256 KB, 4-Way, 64 byte lines
  特征              MMX, SSE, SSE2, SSE3

B机:
  主板型号          V星 MS-6580
  芯片组            英特尔 82845G/GL/GV/GE/PE - 82801DB/DBL(ICH4/ICH4-L)
  序列号            00000000
  BIOS              American Megatrends Inc. V7.5  1

  处理器            英特尔 Celeron(赛扬) 2.10GHz
  速度              2.11 GHz (100 MHz x 20.9)
  处理器数量        核心数: 1 / 线程数: 1
  生产工艺          0.13 微米
  插槽/插座         FC-478
  一级数据缓存      8 KB, 4-Way, 64 byte lines, sectored
  一级代码缓存      12 KB-uOps, 8-Way set associative
  二级缓存          128 KB, 2-Way, 64 byte lines
  特征              MMX, SSE, SSE2

都是845的板子 U肯定可以换 但是没意义 相对来说 intel自己的板子应该比msi的好点

网友:
两块主板都很久远了,互换CPU应该没问题,换了看看改变多少速度,放心换不会烧硬件的。

网友:
谢谢。A机的主板上,我找不到前置音频接口插座。而B机有。是老机了,为自己练习用

网友:
都是N年前的老机了,用起也没多大意思。

网友:
可以啊,两个都是478针脚的

网友:
A机的U稍好点儿!主板差别不大。两者应属同一时期的产品,2005年左右在市场上。

网友:
可以互换的,这么老的板子

网友:
以上都是行家,说得对。是老机,为练手。

网友:
问一下“小小白”会员,你们可以发站内短信吗?

网友:
CD 和C4是有区别的
原则上845GV以上(含GV)才能支持CD。

细心人!

网友:
a机相对cpu好些吧。CPU互换位置没问题的。

网友:
A机的cpU稍好点儿

网友:
这样的U也就10块钱一个,A机的U好点,可以互换,性能差别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