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断剑c。A69T VER 1.5A北桥没有供电

楼主(2012-02-05):
七彩虹断剑c。A69T VER 1.5A北桥没有供电,上下管没有短路,IC是W83321G,换了还是一样,上下管也换了,上下管控制脚没有电压,W83321G的BOOT电压时5V,VCC是5V其他脚没有电压了,全换了,还是没有北桥的供电,CPU的供电时1.0v内存的供电1.8v正常,就北桥没电压,北桥的型号215CQA6AVA12FG,请问下北桥虚焊会出现这种情况吗????,没思路了,求助!!!!!!!!诊断卡复位灯长亮!!!!

网友:
是不是CPU没有完全正常引起的北桥不工作~!

网友:
CPU 供电1.0V不正常!有可能桥虚焊加焊试试!

网友:
北桥应该是那对MOS管供电的,量下输入电压和控制电压为多少,顺便加热一下W83321G芯片看能否开机?

网友:
加焊了北桥,还是一样的!!!!求助

网友:
7脚控制脚没电压,当然不能输出。

网友:
芯片工作条件不具备

网友:
W83321G的BOOT电压应为6V才对,这个芯片如果是供电如果是5V应该通过一个自举升压电路把5V升到6V在让芯片工作的,这个芯片旁边应该有个二极管,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二极管附近应该有个电容的空位,你试一下用热风枪吹一下W873321G,稍微加热就可以,就把缺失的那个电容补上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开启信号都没有哪来的自举升压.请研究下自居产生原理

网友:
W83321   的第7脚有没有高电平?这脚有高电平时才会工作。如果没有就跑线吧。还有北桥虚焊还是会出电压的。

网友:
如果后级(北桥)没有短路,而且IC也换了,这种情况重点查IC的工作条件。查PDF,看EN信号等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
上管D级电压多少?看下北桥1.2V正常不,会有收获的

网友:
不是很懂~~在看各位怎么说~~~研究一下~~~学习一下~~~~路过~~~~

网友:
桥的问题,加焊试试

网友:
额 你说不复位 可以看看跳线啊 之内的 不复位可以先修复位电路啊

网友:
北桥电压只有0。34V,桥如果虚焊会影响电压吗。是不是W83321G对这个电压影响大一些。。请路过的高手指点。

网友:
现在没有开启信号 7脚 高电平才有效的.你追下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