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FH980-WY电源被雷击

楼主(2012-02-05):
求助!方正液晶显示器\FH980-WY电源板上的R217A\B\C\D阻值参数是好大??电源IC为:LD7575PS

故障为3无

网友:
参考7575的pdf    外围电路应该可以猜出个七八成

网友:
从图来看是开关管S极对地的取样电阻,一般阻值都在零点几欧,四个电阻阻值应该是一样的,总的阻值应该在0.22-0.47,可以试一下。不放心的话,可以参考一下其他采用LD7575芯片电路的同样位置的阻值

网友:
4个1.8欧的 用个0.47代换

网友:
谢谢各位师傅的热心解答!故障已修复!电阻我用0欧的电阻换上,把稳压12V\5v稳压管换好后OK。这次损坏的元件:IC:LD7575PS、光电耦合器、3端稳压器431、12V稳压管。

网友:
同时坏了这么多器件呀!外表能看出来吗?

什么原因造成坏这么多呢

网友:
0欧 不安全

网友:
是呀,同时坏这么多元件的还真少,雷击是比较严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