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电容电压

楼主(2012-02-05):
看论坛很多帖子,都说大电容两端电压在310V左右,但是这几天搞电源,怎么测到的电压基本都只有270V左右,难道是我的表不准吗?
今天搞得三个电源,长城atx-3000,长城350p4,杂牌电源各一个,都是只有270V左右

网友:
如果三个电源都是270V,那很可能是你的表或市电有问题。
你先测测市电220V,实际是多少?
220x1.414=311V
如果你那儿的市电是190V左右,那你的电源没问题。

网友A:
我这市电220正常的,227V,表也应该没有问题,两只表都是一样的,

网友B:
难道真的这么巧,3个电源都有问题?
不好解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难道真的这么巧,3个电源都有问题?
不好解释了。。。

这三个电源都修好测试正常使用,为了证实没问题,刚才还故意折磨了下这三个电源,拷机无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这市电220正常的,227V,表也应该没有问题,两只表都是一样的,

这种现象还真没见过,就算我串接灯泡也没这么低的,而电源又能正常工作的,估计换上新的大电容也差不多,你的表要找多一个电源来测试一下才确定吧

网友:
被动式PFC,测大电容电压270V正常的。

网友:
刚好买来明可达台灯有些不满意测量了电压!我这里的电压大约238伏,大电容电路图标10Uf/400伏,实际用3.3Uf/400伏,偷工减料,三极管的电阻不是10欧而是15欧,换10Uf/400伏,电路图是这样标的,没乱换,纹波会好点,换了亮度大升,灯光管是11w,觉得应该记录数据对比,测量10UF,灯亮时是295伏,灯没亮是3百多,3.3UF,灯亮时是275伏,灯没亮也是3百多,很简单功率消耗了嘛!算了,厂家这样做也是有道理的,还是换回3.3的吧!不接负载就是1.414x220,电容量足够也是,不过我没测过主开关管开关是电压是多少,ATX电源辅助电压工作时都超过300伏了。

网友:
一般不接负载的情况下测都是310v左右。

网友:
那这差不多四十伏的电压降哪去了???表示理解不了了。。。

网友(点评):
证明你电源的电源小,,,功率不够,,也是带低一点,,但不是很低,,

网友(点评):
功率小,,,带不起,,,人家是伤不起啊

网友:
哦~~~原来大电容两端电压正常应该是310V啊~~~呵呵~~在这里学习了~~~路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现象还真没见过,就算我串接灯泡也没这么低的,而电源又能正常工作的,估计换上新的大电容也差不多, ...

测试过N个电源了

网友:
测了一个长城电源,高压电容是两个470UF,我这里市电236,辅助电源是P1014,两电容的电压和是317伏,如果是220伏,应该300伏左右,实验上这个电压随市电电压,电容大小,负载变化而变!如果辅助电源不起震电压最高!

网友:
可能是表的问题。

网友:
呵呵。。。三四十伏的电压降在了你的插座到电容之间的电路和元件上了。。从电源进线到电容之间就是些低通滤波器。还有一个负温度系数的热敏电阻。。再有就是个整流桥了。。能降这么多电压啊??不理解 。。不理解。。

网友:
如果输入端接了补偿电感的(请注意是一个像电源变压器的 再请注意有许多电源的这个器件是假的)那你电源就是正常的  如果这个电感用料足够 那电容上的电压还要低 可能有人要说那不是电压会不稳定吗 在这里就不多解释了 只能告诉大家的是 按规范 超过一定功率的整流电源 为提高功率因素 减小纹波电压等原因 都要加入这一电路
你如果怀疑不正常 可将电感短路 在空载的情况下有300V左右 在有负载下有290V 就是正常的

网友:
这么多人怀疑表、电容等问题!感觉很无语!基本功还真没多少人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