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00短路

楼主(2012-02-05):
DELL 1400来是严重短路,拆机用手摸到CPU处PC146,PC147发热,换之,待机电压3V,5V有了,能触发但到0.21A就掉电,(前些天在论坛上看了掉电故障分析,一般掉电后能再次触发是有电压没产生,须重新插电源头才能触发的是短路)于是测主板各电压,发现无CPU电压,量ISL6260,18脚有主供电,35脚开启信号正常,量MOS管也正常,没思路了,换了个新的ISL6260,触发后电流到0.53A后掉电,再量MOS管,发现三个下管阻值偏低,换之再通电,新的问题出现了,电流一下串到三点几A,再变为0,再重启,并发出吱吱的声音,如些循环,体积稍大一点的电容都拆了,现在情况是接电源,待机电流由0.21变为0,并发出一声吱叫,触发掉电,请教各位高手给个思路

网友:
新手~~完全看不懂1400是什么东西 啊~~~还是先去看看别的帖子吧~~~先去学习一下再说吧~~

网友:
DELL 1400就是戴尔PP26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