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教温控仪的问题

楼主(2012-02-05):
各位老师好,我对电路不懂,想请教些温控仪的问题。
买了个XMTD 9212的温控仪,想知道:
1.能看出来是带继电器的吗?
2.为什么设好温度上限,到那温度后听到“嗒”的一声,温度还在上升,这时电断了嘛?
3.还有传感器用的是PT100,三线的,分极吗?
4.如果带继电器的话加热源是和电源接一个头吗?

先谢谢各位的回答。

hjq
10,11端是接固态继电器的,12,13,14端是继电器输出,热电阻不会接就把6,7用导线短接后再把热电阻有100欧左右阻值的并接在5上.1,2/3,4是报警输出.下面的点评准确.
三线的要分级,TC(6.7)两个头接热电阻完全通的那两根线,不分正负的。另外一根有电阻的100O 左右接5.温度到了,往上冲几度很正常,(热惯性缘故)温度你设低一点就OK了。

网友:
1、OUT就是继电器输出
2、探头跟发热管是隔开的,温度检测会有延迟,断电后,温度再升几度是正常的
3、你这个控制器是可以接带温度补偿电阻那种探头的,探头肯定是分极性的
4、继电器是隔离的,你想怎么接就怎么接

网友:
先谢谢楼上。
不好意思,我还没弄清太明白,再问一下
有继电器输出意思不用再接继电器?

网友(点评):
继电器输出就是内部已经有断电器的了,三极管输出也是里面是三极管的

网友(点评):
电流不超出额定可以不需要一般的是5A。

网友:
可以接继电器这个功能,还是要接继电器

网友:
这个不是明白。。

网友:
过来逛逛,学习一下。

网友:
你要看这个机身的继电器可以通过多大电流,你如果负载电流很大,那还是要外接继电器的,,

网友:
负载功率超过1KW必须再外加继电器

网友:
这种是不能接续电器的,只能接交流接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