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剪切的文档恢复

楼主(2012-02-05):
各位老大, 请教一下,被剪切到别处的WORD  EXCEL ,,用什么软件和方法恢复最好呀,,我用了几个软件找到文件了,但是打开是乱码,,,,遇到过好几个数据都是这样的了,,有高手指点一下了!!!!

网友:
没试过,这还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
按文件类型找

网友:
因为,有碎片,不能直接恢复。
可以按文件类型,或者找那种专门恢复文档表格的软件恢复。

网友:
相当于删除.基本上没办法恢复完整

网友:
按删除的方法恢复,FAT32的有碎片的比较难弄点

网友:
文件越大恢复的几率越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