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NF4主板内存供电故障求助

楼主(2012-02-05):
一映泰NF4 AM2L主板,此板采用NF4单芯片,接手是客户说主板不亮了,通电检测,发现是通电2秒就掉电,告诉客户,能修就修,不能修价格太贵就换板,客户同意后开工。先对ATX供电口打阻,发现无短路,头大了。采用最小系统法,发现故障一样,于是开始拆显卡,内存,拆除内存后发现不掉电了,测能内存供电,不装内存测3.3电压正常,1.8有1.95V,装上内存,通电瞬间发现内存供电一直保持在0V无变化,(注,现在只留了CPU,显卡拆除了,能上电10秒左右)。检查内存供电MOS,内存供电IC,发现无故障,高手指教下

网友:
楼主,可以仔细看看背面有没有烧断的痕迹啊?我以前遇到过3.3v供电快烧断但还没有断就是这问题
同时你可以换别的插槽试试!

网友:
不装内存都还掉电,证明故障不是内存供电了

网友:
一般我修板确认故障点之前,是不会动烙铁的!!!因为盲目动家伙会使故障扩大!

网友:
我感觉是内存供电的管子坏了吧~~~呵呵~~~路过啊~~~新手不太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被我七弄八弄,现在是不装内存不掉电了

楼主加焊过桥试过没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加焊过桥试过没有啊?

肯定加焊过了三,

网友:
你测下内存的系统总线电压

网友:
应该先看看是不是北桥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