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1 摔了 开机无显示 关机有显示

楼主(2012-02-05):
求助 开机无显示 关机有正常显示 屏幕有点虚 左边有条竖线呈现绿色
不知道是显存问题 还是屏幕问题 因为没有配件 替换所有没有贸然拆机
请搞过的同行指教下 该如何入手
iPad
找出真相
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只有换板吧
同意楼主:
5.0
yiiu163
同意楼主:

网友(2012-03-06):
我这里也有台,外屏内屏都破了,主板也坏了

网友(2012-04-06):
只能换了,这方面资料好呀

网友:
屏或屏线可能性大。。。。。

网友(2012-08-23):
不拆是不能判断问题所在。拆前先谈好再动手

网友:
排线故障问题吧

网友:
新ipad都出了……这东西还有意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