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30 有待机 不加电 电源跟电池都不开机

楼主(2012-02-05):
昨天接到一台dell d630的机器 插上电源所有的指示灯都亮一下 就灭了 按开机键没有反应 把电源拔了再插上所有的指示灯还是亮一下就灭了 用电池也开不开机 电源跟电池都是好的。 量3v  5v都有 就是不加电  请高手指点。

网友:
短路保护,先查供电有哪短路

网友:
按时序修 实在不会就换南桥io

网友:
给我一个DELL X200的图纸~谢谢~amwsosmq@163.com,271087520

网友:
     现查有没有短路的,在查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