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19显示器没开启3.3V,请问用什么管子可以改出个3.3V ...
长城19显示器没开启3.3V,请问用什么管子可以改出个3.3V来

楼主(2012-02-05):
一台长城19显示器没开启3.3V,别的供电都正常5V 12V都有. 3。3V后级也没有短路,就是查出不来什么坏,想改出个3。3V的电压.请问用什么管子可以改出个3.3V来,多谢..
显示器

网友:
你是说开机键还是高压的开启电压? 驱动板上电压正常不 3.3 1.8有没?

网友:
不行。。背光开启受3.3受主控控制、、检测一切正常后开启背光,你改也行,,,但必须接主控的控制信号,不然开关机都会白屏。生成一个3.3很容易。整来整去还是一样。别废心思。。把控制3.3的电路修好

网友:
先试着修,实在不行,可以考虑屏供电的5V还有状态指示灯的
同意楼主:
5.0
sisv3
同意楼主:
我接着说 找到屏供电 先测下这个5V关机和待机都没电压 现用1117转

网友:
3.3 是 电源板上过来的 ,还是 驱动板上 生成的 一般 是 3.3 的 三端稳压管 也有 SOP8 的 说的不清楚

网友:
用1117-3.3的稳压集成块从5v引出来就可以。

网友:
这个3.3V是驱动板返回来的,你要查驱动板开关的时候,有没有返回来,没有,就修驱动板的供电,跑线路了

网友:
你所说的这个就是没有控制电压对吧? 你可以从屏的保险上飞根线5V作为高压控制应该就好了
呵呵 祝你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