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G31主板不开机

楼主(2012-02-05):
盈通G31主板不开机,绿线到I/O(IT8712F-S KXS),已经更换过,南桥加焊过,点晶振无反应~求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
是不是IO没有拉低绿线呀

网友:
跑跑开机电路啊

网友:
或许只是一个电阻,三极管坏了,而楼主直接大动干戈

网友:
一步一步来,先测SB电压正常不?开机针电压等等。。。。

网友:
你说的不开机是不是说的不触发?如果是不触发。先测PCI   A14脚3。3V待机。开关针3。3V--5V。晶振2个脚有没有电压差。然后就是8712上电时是75开关针---》72去南桥--》71南桥反回来---》76就是连你说的绿线。还有8712的85脚RSMRST是不是有3。3V,要是这脚没电压也是不能开机的。

网友:
谢谢6楼的思路,现象是不触发,我再详细的查一下~

网友:
据6楼所说的I/O引脚都有电压,待机各开机电压也有~还有啥方法?

网友:
6楼说的很好啊~~~我是路过来学习的~~~呵呵~~~

网友:
intel 不上电,检修,,,VCCRTC ,RTCRST,32.768KHZ,3vSB,rsmrst,pwrbtn,slps3 ,pson 这些信号都会引起不触发,,不知道RSMRST你查了吗???南桥必须要收到RSMRST,这个是待机电压好信号,,很重要。IO的触发脚位,必须查,我没记错的话,8712的IO触发脚位应该是75-72-71-76 ......很重要的哦

网友:
这才是正道。。

网友:
谢谢大家的指点

网友:
6楼说的很好  学习了

网友:
ATX直接绿色线14直接对地能正常启动吗?

网友:
按6楼说的,测的怎么样。修板子,你要有你自己的思路,按思路走,没必要加焊和换I/O.

网友:
开机电路还是蛮好修的  就是不读U不好搞

网友:
I/O光有电压是不够的,得有跳变才行,看看71,72有没有跳变

网友:
查上电条件啊~~~ RTCVCC RTCRST# 3.3VSB 32.478 RSMRST# PWRBTN# SLP_S3# PSON#

网友:
新手不懂。

网友:
哈哈,我也看不懂

网友:
晶振有压差吗,压差是多少,~

网友:
测下开关键电压是否正常。还有把晶振换一个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