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ELL 1501 亮度不正常

楼主(2012-02-05):
故障是碰一下屏线亮度就变成最暗(此时可以看见字,比完全暗屏稍亮),再碰触一下屏线亮度正常。
后来发现不用去扯动屏线,只要用手捏屏线(此时屏线-主板接口无晃动,屏线-屏幕接口也无晃动),亮度就会改变。
我觉得故障还是比较明显的,于是
1:换自家的屏线,发现故障依旧。
2:不死心买了一条屏线回来,故障依旧。
3:换了一家买屏线,换上去故障依旧。
4:费心找了一条原装拆机的屏线,换上去故障有变化,之前只要随便碰触屏线亮度就会改变,但是换了第4条屏线后
碰触屏线改变亮度的几率变得很小(我一度以为修复了),可能要碰触几十下才会改变亮度。但是故障依然存在。
5:换屏幕,故障依旧。
6:换高压,故障依旧。
7:换EC,故障依旧。
快下班了,现在怀疑EDID有问题,明天准备搞北桥,这个机器北桥算通病了,真折磨人啊。
顺便一提,这个机器的亮度调节是通过I2C总线控制的,我看了波形很正常,而且亮度变暗的时候仍然可以调节亮度,证明亮度变暗时总线仍然正常,所以I2C总线这边应该没问题。

求高人指点迷津。

补充内容 (2012-2-7 11:32):
此机器已修复。是BLON的上拉电阻阻值变大了,为什么碰触屏线亮度会发生变化就不得而知。

网友:
是不是接地线不正常啊!

网友:
同意楼上说法楼主要查查看看是不是GND

网友:
之前有这个想法,以为接口上的某个地线引脚没有接地,而手捏屏线的时候这个引线与其他地线接触所以时而正常时而不正常。但是接口每一根地线都正常接地了。

网友:
码片,灯管,高压排除下

网友:
这个要换掉DELL屏上的码片,呵呵,

网友:
去做吧,包你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