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551 不触发维修一例

楼主(2012-02-05):
ACER 4551 不触发维修一例

ACER 4551有个通病,就是需要刷一下bios就可以解决的

今天手头的机器都修得差不多了,终于有时间啃一下这块“骨头”了,二修机,故障:不触发,接上稳压电源,待机0.00,量3,5V电感,没有3,5V出来,拔掉后打阻,140左右,正常啊,在接通电源量一下上管电压,有个19V,说明过了保护隔离,那就找图纸查芯片的工作条件吧,找到图纸此机3,5v芯片是U73(RT8223BGQW)和tps51123通用,量其16PIN(主供电)有19V,8PIN(3.3的线性)有3.3,17PIN(5V的线性)有5V,3PIN有1.99的参考电压,13PIN(开关信号)有6.9V,6pin和1pin(开启信号)木有电压0V,于是就顺着这两个开关信号往下查,可这两个信号是芯片自身产生的(记得在论坛看到过51125的讲解)那就问老板要51123,几天后到货了,换上后在量,咦,还是一样,木有3.5V,还是ENTRIP1和ENTRIP2木有电压,此时维修就陷入僵局,这下就瞎搞吧,因为之前BIOS动过,就刷下BIOS吧(因为好多机器多试bios参与触发的),刷过后还是一样,再按照一般修机器经验,在换个EC试试看,尼玛,换过后还是一样,这下彻底没辙了,先扔一边!正好今天兴致大发就来研究,到群里问了问,好多热心淫儿哦,呵呵……帮我出主意,简单说了一下这个机器情况后,后来咱们“烙铁”给了个思路,说这个51123的3v和5v的开启信号不是ENTRIP1和ENTRIP2,而是18脚,,我一看图纸,感觉有那么点点意思,一量真没电压,这下就顺着找,这个信号是有EC的15脚发出的,量ec15教没电压,奇怪,就查EC的工作条件吧,ec是NPCE781BAODX,19脚3D3V-AUX-S5有3.3, 93脚为0(低电平)85脚3.3,101脚3.3, 95脚3.3,条件都满足吗!木有示波器,这个晶振应该和南桥共用一个晶振,表凉了一下晶振连段有压差,ok,那我就试着抬高这个18脚的开启电压,接电源待机0.02,3.5V有了,试着触发一下,不行,触发不了,这下算是知道问题所在了,那为什么15脚不出S5-ENABLE??想到这个是bios参与触发的(看bios的第一脚电压是那个电压给的就大概知道他是否参与触发,我是这么理解的,)因为之前有刷过bios,就不在刷了,换个bios芯片看看,之后还是一样,又不知道怎么往下修了,没示波器555555,(虽然用的不好,或者直接就瞎用)呵呵……这下细想想,51123没开启信号,然而开启信号是ec给的,ec条件也满足,换过ec也是一样,bios参与触发,此时烙铁兄说,你为主看看ROM的OE,就说他在忙,没下文了,当时没理解OE是啥东东,但知道肯定是和bios有关,因为烙铁有教过我很多东西,呵呵,只是他比较低调,好了这下就锁定bios吧,没波波,只有用表量,一脚3,3v,2脚1.4v,3456没有,7,8脚都是3.3,此时就感觉2脚电压不对(鬼知道我的思路对不对,后来证明是对的呵呵)因为在这个电路上有好多原件都标着“DO NOT SHUFF”,可是有的就有,有的就没有都把我搞晕了,所以就一直没细看bios这块,现在静下心来看2脚去哪,都到哪些地方?就到ec的86脚,量86脚也1.4v,我就把bios2脚跳起来,芯片脚上和主板脚上都成0了也不知道这种情况正不正常,因为他是数据交换的线,此时我看还经过那些电子元件,经过一个ER1,附近找到位置,但没有该元件,问了一下胜哥这该是多少偶的电阻,,回答说33,不对啊,这个位置两端1000多(二极管档),管他,到费板上找个电阻装上看看,找不到33的,找到一个22的,撮合装上试试看,装好接稳压电源,0.01,尼玛,心里暗喜,会不会好了?短接开关,电流0.17,OK,装上cpu,内存,coms电池试试(听说部分ACER不上coms电池会不亮机)触发,电流一路往上飙,接屏OK亮机,想想也是,估计是上家修的时候刷bios的时候不小心把电阻给捎带走了,呵呵,让小弟装机测,心里这个高兴啊,半个小时候小弟告诉我会自动重启,我心虚了,是不是那个电阻上的小了导致的?(也不知道22欧有木有影响),自己懒,就让他装自己的测试硬盘换个系统试试,果然好了,呵呵……此机到此结束!总结,其实维修的时候细心些,手工好点,好多问题都很容易解决的,你说我要是早想到这点估计早就修好了,呵呵,如有错误望指正,因为我也在摸索中……

还有就是想问问电路图里一般的话虚线是表示可有可无的原件,那怎样是有怎样是没有?很头疼的,还有有的原件旁边标着个小黑圈(里面写的是GP、GB,CP之类的)啥意思?因为没有过多时间截图

网友:
lz 动手能力不错

网友:
1脚片选。 2. 5 数据线 1.4V为什么就不正常了?那5脚怎么不怀疑呢?

网友:
文字看起来他繁琐了,,楼主要是可以截图看起来就方便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