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安阳光笔记本维修中心分享联想19寸宽屏液晶显示器L196WE出现红绿蓝白条的故障修复经

楼主(2012-02-05):
海安阳光笔记本维修中心分享联想19寸液晶显示器L196WE从上到下出现红绿蓝白条的维修经验

就是屏线接口接触不好
hjq
有不同意见.应该不是这条线的问题.
有时候屏线接触不好,也可能,。

网友:
简单的问题,简单维修

网友:
我遇到过两批共60台液晶显示器在显示器待机时偶尔出现这个画面,
原因不详……日常应用一切正常正常……
显示器是方正跟清华同方的17寸跟19寸

网友:
三星的机器遇到的较多 一般都是屏线接触不好
真正正的原因可能是当线接触不好时屏供电正常无LVDS信号 我猜的

网友:
出理这种问题,是因为屏线接触不好,有屏供电时,屏板上的24C16类存储器工作了。MCU程序写错也有这种现像。
程序错造成这种原因的例如:HP 1907  三星的屏时,写MT19的程序就会如此

网友:
打广告,,,直接封,

网友:
大师的点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