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到一块815主板,USB口插U盘就死机,插USB键盘鼠标能正常

楼主(2012-02-05):
拿到一块815主板,USB口插U盘就死机,插USB键盘鼠标能正常
不知道一般是什么问题?BIOS清空过. USB 5V电压稳定,波型正常.
所以USB口全部一样情况.
电源已换过试.
没找到跳线用待机电压的跳线针.
南桥问题的可能性大么?或者是什么问题?一般情况下..

网友:
看来SB的问题、、845的板子无铅的。灌点焊膏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换过U盘试没?

网友:
我也修过一片ASUS 945的主板跟你是一样的问题,所有检测都正常,5V的电压我都加了一个在USB口上,但是还是不行,最后选择了做南桥,不过主板给做BGA的搞报废了,但是没修好,但是我还是觉得南桥的可能性最高了。

网友:
May be you need replace SB?

网友:
过来学习了,支持一下

网友:
USB接口座不行了,咱有一个一插就会死机,先插再开机就没事。

网友:
这个问题挺普遍
我遇到的一个是因为机箱漏电
插U盘就重启

网友:
暂时没试过这情况

网友:
插张PCI转USB,然后焊接出来,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