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an5战神版怪问题

楼主(2012-02-05):
现象:可以正常点亮,在bios界面,跟进桌面,大概20多分钟后自动断电。
bios看cpu温度不高29度左右。
电源换过。
断电后,马上测试12v供电,对地阻值大概1.553  ,过一会再测试就变成500多阻值。重新开机,照样可以点亮。。
大概会什么问题

网友:
可以开机满负载跑一下,看看情况有没变化再说

网友:
把CPU供电部分的电容都换掉试试 有可能是电容不良

网友:
这种板没过保就返厂,过保了就不要修了。是查不出来病的,有可能是桥开焊了。

网友(点评):
那你就反过来,什么都不干,就开完机子,让它亮着,看多久死机!

网友:
换CPU电容试试

网友:
散热搞好,感觉加强点散热

网友(2014-11-15):
cpu的滤波电容全换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