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大电流过后,触发掉电保护

楼主(2012-02-05):
  今天同行送修一台IBM R50E笔记本,故障是不开机。  接到笔记本我就接直流电源试机,一插就5A大电流。赶紧拔掉开始拆机,拆开后目测没有哪里明显烧坏,我就用表测试电容。把大电容的都翘起一端后,测试还是公共点短路。
  看来不是电容的问题了,又顺着把电容全部加焊好,开始测试MOS管,测试一番后终于找到了凶手,Q37击穿了。

我就在料板上找了两个MOS管来吧Q37和Q26一起换掉。换上再测试,不短路了,嘿嘿,心里暗喜,插上电源待机0.03,正常了,高兴啊,心里面还想着同行是第一次找我们修机器,到底该收多少钱合适。
  我就插上开关,一按开关,*脏话*,又大电流了,去 ,扯淡了,我又测试Q37又被击穿了,我就在料板上又拆了3颗一样型号的来把Q37、Q26、Q25都换掉。换好后用表笔测试,不短路了,又好了,插电待机电流又正常了,0.03A。又插上开关,一开电流到1.8A左右,马上掉电保护,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发帖问问大家,给点思路。

  待机3V、5V、1.8V都有,就是没有1.2V ,也不清楚1.2V是什么电压。
  掉电后待机电流还是0.03,其他电压依然存在,再次按开关还是大电流,立马掉电。
到底是哪里的问题哦。

网友:
楼主,烧鸡法该用时要用用,呵呵

网友:
可以查查电击。

网友:
掉电看看是电压没出来还是信号没有

网友:
待机正常,按开关马上就掉了,怎么知道什么电压没出来啊,

网友:
问题还是很多的吗!!!!

网友:
如果是1.2V  没有出来,换了管子还是不行的话,看看1.2的供电芯片 跟北桥

网友:
要一起换掉,单换一个不行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