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420经典掉电故障

楼主(2012-02-05):
接到一台戴尔1420 说是显卡问题的机子。好像是人家用热风枪吹过 。插上电源电流跑0.75左右。我重新换了一张显卡。现在电流跑到1.30左右后掉到0.30左右再慢慢上到1.30左右再掉到0.3左右。就这样重复。测开关电压2.9V.CPU0.9V. 求高手解决  先谢谢

网友:
拆掉显卡或者显存试试。。。看看是不是1.8VS短路了

网友:
拆掉显卡还是一样掉

网友:
没人遇到过吗

网友:
目前,没有看到过,看一下 ,人家有没有动手脚?

网友:
肯定人家动了手脚。测各电压都正常吗,

网友:
肯定人家动了手脚。测各电压都正常吗,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tid=489865#lastpost

网友:
肯定人家动了手脚。测各电压都正常吗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tid=489865#lastpo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