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开机到进系统卡的老厉害了

楼主(2012-02-05):
客户拿来台惠普主机。。开机卡的厉害。有时候换进步去
。有时候进的去桌面也卡的厉害。。以前没有出现这个问题。我无语了。谁帮看下。谢谢

开机启动项不要太多

网友:
你换过什么硬件试了没?

网友:
硬盘有坏道噻

网友:
硬件换过?

网友:
w我把硬盘。内。电源道换了。好像是主板问题。不知道那里问题

网友:
先检测硬盘,主板清空一下

网友:
hp 有款amd的板子出这种问题 刷bios   具体型号忘了

网友:
应该是主板或者硬盘问题吧

网友:
那刷下BOOS看看

网友:
有的惠普机箱没法换主板不修了吧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是硬盘有坏道,其他原因暂时没遇到

网友:
什么配置啊?CPU占有是不是100%了?

网友:
检测硬盘是否有坏道,或者先换根硬盘数据线试试

网友:
检查一下电容是不是有坏的!

网友:
什么故障啊,解决了吗?

网友:
我是修补好了。我那去叫专业的人去修了。他说是有一条线路段了。。我换的几个电容他也给我换了。就好了。我要去拜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