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20键盘无反映一列修复

楼主(2012-02-05):
同事朋友的1420,拿过来说键盘不好用,触摸板也不好用
测试发现键盘开机无反映,按F2键无法进入BIOS,进系统后按方向键上下能调节屏幕背光,触摸板不灵敏,十几秒后正常。
找来同型号键盘更换测试故障相同,找来图纸

从图上看EC上挂了触控板,没看到键盘

从EC的图纸上看KEY和MOUSE是同一个模块里,他们去了41页CON3

从接口上的几个信号分析,键盘和鼠标都是有 第1,10,12,13这几个信号来控制的,鼠标能用说明EC没问题,问题出在触摸板电路上
没找到触摸板图纸,对触摸板不熟悉,决定对查看触摸板电路有无掉件,无掉件情况下对两个芯片进行拖焊,拖焊无果的话定触摸板。
最后此机在拖焊两个芯片引脚后修复

网友(点评):
不错 维修就待细心

网友:
沙发坐了先,分析得不错,居然是触摸板这边的问题。

网友:
1420是一根线接到主板上,一端到触摸板的,然后触摸板再出线给键盘!

网友:
从图纸上来看我只找到了四个信号,中断,时钟,数据,还有个不认识

网友:
学习了,高手呀。键盘也是EC芯片管理。

网友:
这样是EC的问题啊,明白了

网友:
有些奇怪的问题,真要靠经验去处理,先把大的范围都确认一遍,没有问题后就靠经验和运气了

网友A:
像触摸板这些经常接受外力的部位,很多时候都是拖拖就健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像触摸板这些经常接受外力的部位,很多时候都是拖拖就健康了

呵呵   听起来怎么像洗洗更健康!!!
不过做维修的真的要细心

网友(2015-07-12):
感谢,,,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