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30不触发★★

楼主(2012-02-05):
联想G430不触发
机型:联想G430
板号:LA-4211p
图纸 联想 G430

这价格是给商家的?
不知道各位修的这种故障什么价格
价格不给力
楼主的收费太低了吧,有恶意搞乱维修收费行业的嫌疑!!!???

网友:
预充电路故鄣。这种主板B+短路后,容易走入怪圈。

网友:
貌似听以前广达的师父说过 他也因此被称为B+王子 不过我还没遇过什么情况

网友:
仁宝的设计,貌似多数没待机或者待机偏高的都是围绕保隔的故障.

网友:
高手,学习了,真专业

网友:
保护隔离,仁宝的都差不多啊,基地讲的也蛮多,学过后都有用途

网友:
都是高手呀!

网友:
我去~~真厉害啊~~对笔记本维修还一点都不懂~~~先路过·~去学习学习别的~~~

网友:
思路清晰 不错  不错!

网友:
仁宝的板子一般也就是点火不成功的比较多

网友:
进水不是很严重还可以修,太严重就不行了.

网友:
仁宝的点火电路   后悔学的时候没怎么听

网友:
  思路清晰   一步步推理

网友:
楼主的仁宝特色点火回路电路修的不错啊!!!

网友:
我在图纸上找很容易找到!拿到实际的板子上找个感觉很麻烦!!!楼主半个小时这么快修好了,这个小电阻如何找到的!!!分享一下经验啊!!!

网友(点评):
边跑线,边看板上标的位置,芯片型号,以及芯片是几个脚位就比较好找。首先要确定你找的东西是几个脚,然后是什么类型,有几个引脚。

网友:
奎哥越来越犀利了啊

网友:
给力,真给力,除了对仁宝电路了解,关于三极管和比较器楼主也理解的够透彻,要不也修不出来的,今日刮目相看!希望日后多多指教

网友:
好久没有修笔记本了   今日看你这文章  有着焕然一新的感觉

网友:
仁宝点火回路啊,楼主理解的很透彻啊

网友:
问楼主问题好吗,判断PQ37,38是P沟道,是根据VIN要从D级到S级吗。

网友A:
价格太不给力了。。。给同行还行
同意楼主:
5.0
长治笔记本维修
错在你的报价太低了,而且不该那么快修好的。适当的拖一拖也是可行的。
详情
胡奎
同意楼主:
本来报280来着,客户一看修得快嘛,马上就来个大砍价,维修不好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价格太不给力了。。。给同行还行
错在你的报价太低了,而且不该那么快修好的。适当的拖一拖也是可行的。

网友:
仁宝点火回路。

网友:
我是菜鸟啊 看了半个小时才看懂 看来要努力学习了

网友:
楼主玩仁宝点火很专业

网友:
呵呵,LZ的这个点火回路分析的太透彻了,原来有一些不明白的现在也明白了,谢谢楼主!

网友:
没有把PQ13 PQ14 的工作情况说一下 说了就台号了

网友:
思路清晰,值得学习

网友:
思路不错 图文并茂 容易理解 对修仁宝的点火有帮助

网友(2012-03-12):
电路我不评价,但是楼主的这份用心,这个态度,能成大才!

网友(2012-04-17):
我有个G430,有时能开,有时开不了

网友(2012-09-15):
这个分析得非常清楚.赞一个!

网友:
点火回路 B+短路 容易误修后级 PQ16这里应该是一个故障突破点
楼至仁宝原理很厉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