颐和E400键盘拆卸方法

楼主(2012-02-05):
写在这里留给后来人看:键盘中心有个固定螺丝,需要拆开电脑背面有风扇孔的那块面板,在相应位置找到螺丝卸下,然后翻过电脑,把键盘上端4个左右各1个卡子顶开,键盘就可以撬起来了.
电脑

网友:
求图求真像,只这样说,还是不知道,

网友:
我拆过的最难拆的键盘是hp compaq 320的键盘,把键盘快搞变形了,才看出是怎么拆的。风扇下面也有一个螺丝,更绝的是键盘下面还有卡扣,上面翘起来之后还要水平往上推,,平常习惯翘起来之后就垂直往上拉,,希望大家以后碰到的时候也注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