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卖的DELL14R希捷500G硬盘有问题

楼主(2012-02-05):
昨天刚买的,今天开机好慢都快到两分钟了。发现有点不对劲就用MHDD扫了下硬盘有两个绿块两个橙块,不知道这个算不算硬盘有问题。能换不?(使用过程还好,就是开机慢)

网友:
换个系统 试试吧,WIN7家庭普版64位的,确实不快

网友:
先换个系统试试吧!有绿块算是正常,但是有橙块就不大正常了,一般可以换吧!

网友:
mhdd 不十分准确  多扫几次看看 也许就没有了 如果两个绿块不是连在一起 一般没有问题

网友:
关键是新机子啊,能换不

网友:
多扫几次,扫的时候注意保持机箱的稳定,不能有震动,否则很不准确的。
新装的WIN7开机时间2分钟是不大正常,如果可以重装一下别的系统测试的话更好。

网友:
戴尔的机器故障诊断不已第三方测试工具做为依据,在关机的状态下按住FN键不放在按开机键运行自带的PSA测试,如果测试报错,错误代码在0142~0146或0151之类的在用驱动光盘开机引导进入32位诊断程序测试机台,如果报错就打800电话进行相关售后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