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上网本 型号2133,有哪些通病呢?

楼主(2012-02-05):
这款机器是不是有通病啊?修复率高吗?

网友A:
hp2133笔记本 发热量大 尤其cpu 其次北桥  一般加汗能解决 但是一定要注意散热 风扇和键盘都要用上
不过如果是大频率的cpu 最好更换成小频率的cpu  比如1.1  1.0的   要不然一般三个月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hp2133笔记本 发热量大 尤其cpu 其次北桥  一般加汗能解决 但是一定要注意散热 风扇和键盘都要用上
不过如 ...

我今天测到了一根线,阻值无穷大,在北桥跟CPU之间的间隔那里,不知是否正常,旁边的线阻值都是293

网友B:
这款机器的北桥比较大,加焊成功率高吗?CPU太近又薄,会不会在加焊过程中,CPU受热坏掉?有没有什么技巧?

网友(2014-07-23):
引用 网友B:
这款机器的北桥比较大,加焊成功率高吗?CPU太近又薄,会不会在加焊过程中,CPU受热坏掉?有没有什么技巧 ...

焊不用什么技巧吧,你用风枪吗

网友:
大桥容易虚焊

网友:
VIA芯片组的

网友:
via CPU 和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