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T61为什么上内存槽比下内存槽读取的时间长一些?

楼主(2012-02-05):
一台T61,一开始只读下槽不读上槽,后来拆机打阻值,量电压,时钟一切正常,突然上槽也能读了,可是读上槽时明显比槽慢了一拍,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
单根内存的话,不要装上槽。不然开机会报错,而且重启不显。

网友:
我修过X200的机器也是,插在内存插槽1的时候很正常,插在内存插糟2的时候会内存报警,但是可以显示,而且读取时间比插糟1的长,个人觉得是这种机器的BIOS程序设置是先读取内存插糟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