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过了自检就关机,神马回事!

楼主(2012-02-05):
过完年后回到宿舍,想看开机玩玩,刚开始是非常的正常的。自检过后大概5秒左右就自动关机,试了几十次。电源测试过没事。拆开发现开机后CPU风扇转的比平时快很多。不知道是什么回事?之前还没有试过,我的板是IBM的,具体什么型号就不知道。

网友A:
coms 放电先!!!

嗯哈,几天没有用的机器很多放电一下就OK了

网友:
是台式机吗?是不是蓝色的板,865或者915的,如果是的话基本上是CPU座子空焊了,加焊一下就好了

网友:
开关看一下,清清灰。闲置几天开机有问题的。先从小问题查查

网友B:
旁边的电容看一下,有没有爆的

网友:
按流程来修,只要确定主板问题,看外观,是否有异常,如果没有,看南北桥是否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试试看告诉答案。。

今晚回去都试试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旁边的电容看一下,有没有爆的

都没有事,都是固态电容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coms 放电先!!!

放了,没用。

网友:
跑C0 ,C0有那些故障点呢?

网友:
可能是键盘吧,换一下

网友D:
这种可能是系统风扇检测出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可能是系统风扇检测出错了。

那应该怎么解决呢? 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