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摔过的修复一例

楼主(2012-02-05):
客户拿过来时是开不了机,电流档在0.9A左右,就不在跳变了,从电流上看内存和显卡不过的可能性有点大,我们修板的通常经验,先插拔内存,清理内存金手指。再次上电测试,电流上到1.4A而且能听到开机的声音但屏幕是黑屏,于是就外接看看亮不亮啦,结果也没亮,如果从经验上讲,应该是显卡虚汗了。于是拆开机子也没有细致去测量显卡给屏的信号,BGA做显卡先,做过后再次测试,联想的LOGO出现了,于是就将客户的硬盘装上,进系统瞧瞧还有没别的故障,结果进系统是刚过滚动条就蓝屏一下立马重启,要是一般的维修概念肯定以为是系统挂了,要给客户重装系统了可能又的让客户再等上半小时了,客户说再没摔之前系统是好的,这个也不能排除硬盘有没有被摔坏,想想硬盘模式不对也可能造成蓝屏,于是随便进BIOS调个模式先,居然能进系统了,这有是一个经验案例,和同仁们分享一哈

网友A:
这一摔,难道把模式也摔成别的了?

是因为加焊的时候拆下cmos电池,BIOS资料恢复成默认。

网友:
摔的 一般都会掉点的呀

网友:
这样的例子很多,不过还是给你道喜板子还没摔掉点

网友:
修的时候是不是拿掉了COMS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一摔,难道把模式也摔成别的了?

做bga肯定会拆bios电池啊

网友:
应该是取电池时,COMS清空,硬盘模式改变,蓝屏

网友:
我想的也是

网友:
同意楼上说法

网友B:
学习了        谢谢

肉卷子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        谢谢

很好的经验学习了

网友:
比较幸运啊,没有掉点的

网友:
最怕摔得机器

网友:
这样的事儿经常有的

网友:
摔出模式变了,就个人才啊,学习了

网友:
这种问题肯定是  加焊BGA的时候  把COMS电池取下放电的缘故   摔怎么可能把硬盘模式改变

网友:
这摔的太牛B了,把显卡给摔虚焊了。呵呵……

网友:
年前接了台R400 屏裂成好几块 屏幕和主板的合金骨架右上角都断了 主板竟然完好无损 只换了块屏就OK了。TP质量还真不是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