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接驱动板,电源板接灯管,一直亮的!

楼主(2012-02-05):
不接驱动板,电源板接灯管,插上电,一直亮的!请问到底哪里问题,谢谢!

网友:
看不懂。你原来的问题是什么,是接驱动板不亮还是什么。没头没尾不明白

网友:
晕啊。
看这个图。

这要是接上电源 高压板 就亮了啊 你把开启信号用12v代替 了 就是没驱动板也一样能亮

网友:
液晶dc口连接线有吧?

网友(点评):
你不给开机信号 它亮个毛啊~ 你那只是给了12V的供电。 那个图

网友:
想当于高压板的ON-OFF不起作用了,以常见的明基为便,当FU9024短路,高压就常开

网友:
高压板子坏了

网友:
也是有可能的。AOC的一些显示器,采用TL494控制芯片的高压电路,背光开启关闭是通过控制其12脚的供电来实现的。供电由前面的一个PNP三极管(T06)控制,ON-OFF信号是接在T04的基极。当T06击穿时,就会出现电源板一上电,高压板就开始工作了。一些通用高压板,采用 TL494(或者KA7500),也是这个原理。明基的采用TL1451的板子也一样

网友:
感觉是你线插错了 12V 接开关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