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Z99D不显加掉电

楼主(2012-02-05):
今遇一ASUS Z99D ,可调电源跑到2.12/2.11然后掉到1.68然后继续跑到2.11左右再掉 周而复始,屏幕黑的无显但中途能听到半声进系统的声音,显卡加焊也换过整个显卡小板,北桥也加焊了,屏接口显卡版接口也都处理过,故障依旧...........Q高手指点
显卡
掉电

网友:
显卡板的供电正常吗?

网友:
遇到过一样的问题.应该是北桥面的问题.MCP67的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