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 联想旭日420a 笔记本有时候显示 有时候不显示 外接正常

楼主(2012-02-05):
请教个问题 联想旭日420a  笔记本有时候显示 有时候不显示 外接正常
        现在是怎么也不显示了 外接显示器正常 能进系统

网友:
显卡问题很多吧。

网友:
显卡,肯定是显卡

网友:
拆开看一下是不是带R的显卡.如果是一般不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显卡门哟。。。。。。。。。。。

网友:
一般都是显卡的问题,你加焊下试一试吧

网友:
很明显是显卡,,,

网友:
现在联想旭日C  系列的都是R 版的显卡 !但是还是出问题  可以加焊  就没事了!

网友:
我上次遇到一台是进水后断了一根线

网友:
加焊 后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