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线路如何可以再接一个无线路由

楼主(2012-02-06):
”猫“在一楼已接了一只有线路由。。。三楼有台式机和笔记本。。须再接一只无线路由,请高手指点。。。

网友:
最简单的:假设有线路由的网关为192.168.1.1,把无线路由的LAN改为192.168.0.1,再把无线路由的WAN口设为动态IP就可以了

网友:
学习了

网友A:
好象不行啊。。能否详解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象不行啊。。能否详解一下

OK啦。。谢谢

网友:
接一个无线路由就ok

网友:
我也没有接过,路过,学习了。谢谢!

网友:
其实不用设置 两个路由直接串起就可以。动态IP

网友:
二楼和八楼的都正确,最简单的还是像八楼所说的,串起来就行!

网友:
这个很简单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不回呢,考虑再三,还是不回了吧。

什么意思嘛

网友:
将有线路由的任一LAN口接到无线路由的任一LAN口,然后进入无线路由配置界面,把无线路由的LAN口IP改为其它IP如192.168.1.233,将无线开开,就可以了。

十分赞同

网友:
还有个简单方法,可以先把无线路由接到猫上,设置好,再把有路由串在无线路由的LAN口上当交换机使用就OK了

网友:
曾经如此试过,不行,原因不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