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SY-I5GC3-L只能检到光驱,检测不到硬盘

楼主(2012-02-06):
梅捷SY-I5GC3-L  BIOS只能检到光驱,检测不到硬盘.,用系统U盘启动后可以看到硬盘数据,装系统可以GHOST,但系统不能启动,请教高手这是什么原因????BIOS已经刷过,DVD启动正常。

网友(点评):
能看到硬盘数据,还说检测不到硬盘吗?

网友:
BIOS检测不到硬盘,反而在系统中可以看到硬盘?有点说不通哦?
如果能够正常GHOST的话,说明硬盘读写正常!既然如此的话,你可先将硬盘分区重格,再重新GHOST试试。

网友:
用U盘启动可以看到硬盘,那就不能说检不到硬盘。其实事实是这个样子:硬盘、光驱以及其接口都正常;那你可能要问:“既然都正常那为何不能进入操作系统呢?”。那么问题出来了,既然都正常,GHOST也正常,就是不进系统,那么问题肯定出在硬盘主引导记录MBR和分区表上。这里给出此问题的解决办法:首先查看分区表有没有问题,尤其是查看你所GHOST的盘符是否是主盘、是否已激活。第二,重建主引导记录。我估计你的问题出在第二项上面(MBR上面)。

网友:
结果支持一下

网友:
同意3楼看法

网友:
硬盘的数据线换一下

网友:
感觉也是硬盘主引导有问题

网友:
前天修复了一个联想笔记本的富士通320G硬盘,0磁道损坏,其中有点坏道,就是用U盘启动后,见不到硬盘,最后修复成功装系统正常。但已经三黄了,不知道能用多久!

网友:
试试用diskgen修复引导看行不

网友:
是不是BIOS里面关闭了

网友:
硬盘MBR或分区表故障

网友:
硬盘在其它电脑上正常使用,硬盘确定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