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淘宝上的兼容内存

楼主(2012-02-06):
我在淘宝买了2条DDR400,1G兼容内存。上机用了几个小时坏了一条。卖家给换了,回家用,好用,自认为一劳永逸,盖上机箱盖,上淘宝给卖家付款且给好评。休息时待机几小时,闻到一股醋味,以为邻居在煮醋,没在意;再次开机,失败了,发现又坏了一条内存,倒霉透了。联系卖家拒绝换货。这些内存不能工作在环境较高的环境,否则就显形啦。

我也买过25块一条的DDR2 400内存条,有的是不兼容的问题。换个机器就可以用了。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5
这些生产山寨内存看你技术的,技术好生产就没有 问题,技术差的人生产的产品你就GOOD LUCK 了

网友:
什么叫环境较高的环境呢?

网友:
哈,应该是在一楼能用,二楼以上就要烧掉吧
哈哈,看来生产山寨内存要求技术蛮高的,要不真坏得快。

网友:
把机箱盖子盖上,这就叫做环境较高的环境

网友:
其实他想说的时:温度较高的环境

网友:
其实他想说的是:温度较高的环境

网友:
淘宝上的这类东西还是不买的好

同意楼主,淘宝内存淘不得,除了部分黑心人有意坑蒙拐骗外,内存价格的透明度一般较高了,所以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网友:
本人也买过,用不多少天就蓝屏了.这种内存中奖的机率很高.

同意楼主

网友:
我买了不下40根,都是一代的,给客户装机或升级用,至今倒还没出现问题。
我都是512M的,1G的没买过。

生产山寨内存看你技术的,技术好就没有 问题,技术差的人生产的你就GOOD LUCK 了

网友:
我这里1G  DDR400     。512  DDR400  一大把。 二手的。

QQ153272523

网友:
楼主技术可以  ?

网友:
这有点玄了哦。我在淘宝上买了N条。有DDR,DDR2。DDR3的到目前还没听说过有问题。

生产山寨内存看你技术的,技术好就没有 问题,技术差的人生产的你就GOOD LUCK 了

网友:
我也买了几十条台式机和笔记本的,用着还行

生产山寨内存看你技术的,技术好就没有 问题,技术差的人生产的你就GOOD LUCK 了

网友:
呵呵,我写错啦,应该是环境温度较高的环境,谢谢各位指正。

网友:
我也在淘宝上买了几根暂时没出现问题。可能俺人品好

网友:
我也用过不少,很少有坏的

网友(点评):
人品问题,遇到技术好的山寨内存工厂,内存质量就好点,遇见技术垃圾的工厂,就倒霉

网友:
没那么邪吧,才几小时就坏了?我买的一代,二代都有淘宝上的山寨内存,用了很久都没有出问题啊

人品问题,遇到技术好的山寨内存工厂,内存质量就好点,遇见技术垃圾的工厂,就倒霉。。。。

网友:
看来各位的运气都比我好,我是没什么坏什么,很晦气。我买的内存条是119元一条,你们买的是多贵的?

网友:
看来各位的运气都比我好,我是买什么坏什么,很晦气。我买的内存条是119元一条,你们买的是多贵的?

网友:
请教,内存烧坏,为什么会有一股醋味?

网友:
不知道,没有电气元件烧坏时的焦糊味,的确是醋酸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