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启动慢。

楼主(2012-02-06):
台式机电脑,WindowsXP系统,每天第一次启动的时候就会很慢,重装系统也没用,有谁知道什么问题,帮个忙。。。
Windows

网友A:
慢格系统盘,重装。

网友:
砸了换 新电脑一年之内找厂家

网友:
加内存换显卡

网友:
内存是多大的?加到2G试试

网友:
原因很多,机器是不是有点老了,配置怎么样,用U盘进系统看慢不慢,如果以上都没有问题的话,查一查内存的数据上拉电压,我以前遇到过

网友(2012-04-08):
跟电脑的配置有很大的关系,换个占系统小一点杀毒软件试试

网友:
买台新的不就解决了

网友:
一个360就差不多了。

网友:
什么配饰 换个XP 再做下磁盘碎片整理

网友B:
买台新的加到2G试试不就解决了 ,

网友B:
把开机运行程序都光了,还有电脑不要安装QQ电脑管家之类的软件,这个占很大的开机时间的。

网友:
你 电脑 换98系统试试

网友(2012-07-22):
电脑慢格,加大内存

网友C:
换个硬盘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