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开机后出错啊?

楼主(2012-02-06):
电脑正常关机后在开机就出现如图问题额,系统换过,硬盘没有坏道,用安全模式就可以进系统啊?

网友:
补充:硬盘也换过啊

内存有换过吗?

网友:
就是到XP滚动条那里就出现上面的错误啊?电源也换过啊!就差主板没有换啊!主板是845的啊!求高手给个思路啊!谢谢1

补充内容 (2012-2-8 09:25):
我用驱动精灵下了显卡驱动后就变得不清楚了啊

网友(点评):
此种理象多是驱动引起的,ghost完系统之后,最好安装原版的驱动,特别是显卡的。我修过一台笔记本,也是此种问题。

网友:
不是提示少文件吗?既然硬盘没问题,那复制那个文件进去不就行了吗?

系统文件复制过去也是没用的。好像有个命令才可以的。。装系统吧。。简单。。。

网友:
换个低点的版本试试

网友:
刚装得系统就可以用啊,但是关一会机再开机就如上面所示啊?

网友:
主板造成文件损坏的听过没遇到过

网友:
换一下内存试一下

网友A:
系统不行吧,换个纯净的试试。。。

网友:
内存问题 应该是

网友:
这种问题内存硬盘居多。硬盘换过了,那换内存试试。

网友:
内存也换过啊啊

应该是板啊?

网友:
管个别的版本的系统装一下试试,最好安装版试试

网友:
换U吧,CPU坏了

网友:
过来逛逛,学习一下。

我是刚来的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内存问题居多把
上次我也遇到过 只不过不是这个文件

网友:
一代的内存,加上很老的主板,出这问题正常,应该是内存部分,要么是内存,要么是主板内存槽部分

网友:
有过类似的案例,建议换主板测试一下吧

网友:
测一下内存试试

网友:
不会是楼主用量产的U盘装得系统吧?如果是,把U盘插上去开机试试

网友(点评):
不是 啊!是金士顿16G行货啊!

网友:
如果是这样,我会用LINUX试试看是否正常,不然就是主板的问题了

网友:
换条内存试试

网友:
換硬盤吧,不支持的硬盤

网友(点评):
不是啊 刚装系统后就可以正常开机啊! 在断电后就不行了 啊

网友:
进BIOS,把硬盘的UDMA选项改成不是AUTO,试一试

网友:
UNKNOWN HARD 不是硬盘就是内存,硬盘线换换看看啊,

网友:
换内存试下,内存情况比较大。

网友(点评):
换过了啊

网友:
换个内存试试,不行弄弄内存槽再试试

网友:
硬盘数据线换过吗?系统全格过没?

网友(点评):
全部重新分过区啊

网友:
还有硬盘借口该国吗?BIOS里面的。

网友:
我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先排除内存原因,再换一根硬盘数据线。即可排除!

网友:
主板是很有可能的,南桥电路可能有问题

网友(点评):
楼上正解

网友:
一个个排除嘛。先换个纯净系统。再换个硬盘。不行就可能是排线和内存咯

网友B:
我是说你是不是用U盘装得系统,U盘装系统可能出现这个问题(系统盘符错乱导致的),你把U盘插上再启动看看能不能正常启动

网友:
楼主修好没有?我有一台电脑和你所述相似拔插主板排线居然好了。我怀疑主板有接触不良的地方,可不知主板那里接触不良,不敢冒然下手。暂时能用所以没换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说你是不是用U盘装得系统,U盘装系统可能出现这个问题(系统盘符错乱导致的),你把U盘插上再启动看看能 ...

用USB光驱也装过啊

网友:
是回收别人的一套旧的,带120G硬盘一起70元 啊

网友:
aMD的货色吧

网友(点评):
不是,是因特尔的啊

网友:
内存原因居多

网友:
70块钱的东西直接拽垃圾堆里备用吧

网友:
能用安全模式进去就不是硬盘的事了。。。是系统不全。。建议用全新安装下吧。。

网友:
内存,问题吧,说不到是,内存兼容性 问题

网友:
bios里面的数据传输模式改为ide

网友C:
硬盘的模式改一下 试试

网友:
换个接口插硬盘就好了...
lmzs
同感!本人就遇到过一次,有时退出游戏时也会出现楼主那样的提示,最后将电源插口弄紧一点儿就好了。还表现为读盘时间较长。

网友:
重装个系统就是了噻.省事

网友C:
换内存和重装

网友:
本也建议换内存试试,一般都是硬盘或者内存数据出错导致!

网友:
软件问题,小问题

网友:
换板是最直接的测试方法。

网友C:
是显卡问题,能进安全模式说明有最少外设的情况下就可以进系统,说明出在显卡及周边设备问题

网友:
旧电脑了,先用安装版XP格掉(不要用GHOST)重新装下系统,装完后所有驱动不装试下再开机有没有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系统不行吧,换个纯净的试试。。。
同意楼上 应该还是系统的问题

网友:
建议还是换一个大点功率的电源试试。

网友:
如果安全模式能进,而且正常,大部分是出在驱动上了...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了啊
是内存的问题,我换了3条内存才可以啊!谢谢大家关心!

网友:
换一根硬盘数据线试试

网友:
是不是数据线的事啊,先换个试试

网友:
估计是内存不稳定造成的

网友:
学习下,以后碰到可以试试

网友:
硬盘数据线没有换啊

网友:
系统文件丢失,重装系统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重装过不行,换到第四条内存才好啊!

网友:
系统文件吧

网友:
重装系统,不要装GHOST,看来好像是显卡驱动出错,

网友:
内存的问题有点多元化,内存条质量也有好坏,我觉得你可以检测一下VCC和VTT电流,有时换内存只能管一段时间,有些内存的VCC反馈或者VTT反馈会和IO或北桥等进行连接,注意供电和数据供电有无变化,可能是电流被拉低造成的(可能是显卡或者是某块芯片)

网友:
换一下内存条,再重新装系统先要格式C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