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两台ASUS x81s 0.28掉电

楼主(2012-02-06):
去年八九月份修到一台进水的 X81S 进了水 接可调电源 自动上电0.28左右就掉电再开开不了 同时待机电压也没有了 量电压只有CPU供电没出来 因为不懂图纸 自己硬着头皮慢慢修 换南桥 EC 什么的换了个遍结果没好 最后还是进水的老毛病 断线了   昨天又修到一台也是这个问题 不知道以前有朋友和这个差不多的故障是不是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放几天就好了~不要折腾

网友:
楼上的。。放几天断线就好了这可能吗????你是神仙啊。。。

网友:
电源故障一般跑电路会快点

有跑线路的时间倒不如学学怎么看电路图,跑本本的线路不是一般人能干得来的

网友:
二楼的真是人才!

网友:
要是经常修到断路的电脑那会累死吧

网友:
换完EC  又换南桥   工程量大啊

网友:
断线最好有点线图,跑电路说说简单,太费时间了

网友:
真是强人不会看图也能修笔记本。

网友(点评):
其实很多笔记本的故障无需看电路图就能修出来

网友:
不懂图纸,先测测电压试试

网友:
乱枪打鸟啊  呵呵

网友:
断线,是产生3/5V芯片断线呢,还是其它电路断线呢,不详,朋友,请说明。

网友:
修笔记本一定先要学会跑线路么?

网友:
放几天断线就好了这可能吗????

网友:
还是想办法补一下图纸吧

网友:
没有图纸基础,修本本蛋疼啊

网友:
掉电就直接换EC南桥啊 那样说不定把问题搞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