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teway 停在开机画面不动 进不了系统

楼主(2012-02-06):
Gateway 停在开机画面不动 进不了系统?按什么键都没有反应,内存换了多条,硬盘拔掉,网卡拨掉,光驱都拨光,电池放电,南桥也做了,还是没有效果???请求帮助

网友:
换南桥试试

网友:
细心点在看看外观,如USB口,PCI口,等等外设口,没问题的话在换南桥吧.

网友:
看有没有电压短路,上次我遇到过USB的5V电压短路而停在开机画面。

网友:
刷bios看一下啊

网友:
有点纠结,为什么不看看声卡 1394 USB PCMCAI等接口芯片呢

网友:
应有部件短了。你看下设备有没有短,不行就换个南桥看下

网友:
楼主没刷一下bios吗

网友:
南桥换了一个,能进系统了,操作也没有什么问题,拨电重新插电开机又是一样,和原来一样问题死在了奶牛画面,晕死了。???

网友:
  有多的U没 ? 换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