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KPL不亮机

楼主(2012-02-06):
华硕P5KPL不亮机 不插显卡到2A正常启动,插入显卡当98,不过,bios刷过,北桥压过,都无果。附近09n03测量都正常,请大师指点,本人新手

网友:
测下PCI-E 的16对耦合电容

网友:
果然是那个问题~!其中一个角翘起来了~!

网友A:
非常感谢啊~!一般很难发现`!

呵呵 客气了

网友:
呵呵  能帮助到你就好  现在亮机了?

网友:
不亮机只是过98了

网友:
那可能还有别的故障  仔细查查 先换个显卡

网友:
不是显卡的问题,换过7100.7300。7600,8400,8500,8600,9800,210,240,430,440,x550,x1300,x1650,hd2400,hd2600,就这么多,应改不是显卡问题。准备动桥了

现在跑码多少? 不行就加焊下试试吧

网友:
7F准备下午加焊先吃饭`!

你接显示器看看 有的板子 7F已经亮机了

网友:
在研究一下  在说  修好请回鹘

网友:
做了NB以后回到98了,郁闷,bios本身已换新,刷最新版本,各路输出电压都正常,上显卡就98和D0 0.001秒之间调,不上显卡完全正常,PCI显卡不显示~!请高手赐教了

网友:
还真不好搞,郁闷

网友:
深受启发啊

网友:
搞了一块一模一样的板子,把怀疑的元器件替换过去,还是老样子,是不是调戏我啊啊~!有高手没有请教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啊~!一般很难发现`!

楼主也太不心了,这么简单的问题

网友B:
仔细查一下显卡插槽吧

网友C:
独立显卡不行,集成显卡可以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独立显卡不行,集成显卡可以对吗?

兄台p5kpl虽然是G31但是毕竟是大板没有集显,插老事显卡PCI的也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仔细查一下显卡插槽吧

全部查完了,就剩下槽子了,但是没有能力换槽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