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主板不能做系统复制完系统文件就黑屏死机。

楼主(2012-02-06):
近日,接到一网吧无盘主板,老板说不能从进入系统,于是我接上了硬盘想做个系统看看。可是换了好多安装盘都不行。硬盘没问题,内存也没有问题,bios是英保通的。主板是精英945pl-A主板。想刷bios可是刷不了。手上又没有编程器。通过对主板测试卡的测试发现跑码跑到5A7A就死机了。还有一点就是通电主板自动加电,一会儿就关了得手动开第二次才可以开机。可以正常进入bios
通过对主板元件的测量发现南桥附近GS1085lx旁有一个三级管被击穿,型号是wo4 73我想问的是这个三极管可以用什么型号的三极管代换?我是芯片级维修的初学者希望前辈们指点一二。

网友:
从料板那拆个下来装上去      台机烧管直接换,

网友:
主板问题,如果有击穿的原件最好先更换了,再进行测试

网友:
别人板上的型号和这个不一样。那个wo4 73(73横着写的)这个可以用什么型号代换,用w2f 56(56也是横着写的)可以吗?

网友:
一般都通用的,会分上下管就分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