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外频和倍频会烧CPU?

楼主(2012-02-06):
昨天一时多手将BIOS的外频、倍频改了,我的U是AMD3600+的,本来参数外频200倍频10,我一时不知怎么头脑发烧了想来3600+主频是3.6???(估计当奔腾了)就改成了400*9=3.6。。。。结果。。。。悲剧了,改后保存重启没显示了,测试卡没认到U,COMS放电也不行了,摸摸个CPU,CPU很凉,我的心也是哇凉哇凉的,我估计CPU烧了。现在手头上没940的,再找一个试一下看看是不是烧了CUP,不过可能性达到90%以上。

网友:
不太可能呀,主板坏了。

网友:
CPU超频太高,是很可能牺牲的……楼主大意了呀!!

网友:
一般超频烧不了U,但会不稳定或死机,,

网友:
在BIOS超的话应该不至于少CPU啊

网友:
Overcloking dangerous for hardware/

网友:
不可能一下都不亮机的,你换张板看看

网友:
肯定不会烧的,

网友:
不会烧的,,,,

网友:
不太可能哦。
如果要烧CPU的话至少要加电压才会烧。
   你的BIOS可能还没放电好哦。再试试放电,放久一点。
你现在点亮应该是参数不对,跟烧不烧关系不大。

恩,一般是不会烧的,可能是你BIOS记忆那个错误的平率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没u的话直接换板试试。估计参数不对多点。还有50%的希望。

网友:
明天再试试吧,今天都没时间研究

网友:
超频一般不会烧CPU,建议BIOS放电再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