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绝招解决此宏基4730?进系统显示桌面的瞬间掉电????

楼主(2012-02-06):
如题,,,,拿下光驱和无线能正常,但是装上就不行。怀疑是cpu供电芯片或是其他的电源管理,请高手指教

网友:
那就测试下你拿下来的无线跟光驱是不是好的,再查别的地方

网友A:
是光驱跟无线都不行么?  还是没有排除掉其中的一个,

网友B:
换CPU滤波电容,是NEC的电容,通病。

同意楼主

网友C:
可能是哪个供电不足

网友C:
因为进系统整机需求提高

网友D:
过来学习了,支持一下。

网友E:
应该是CPU供电不足,器件虚焊或性能减退引起。

网友:
是CPU后面大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光驱跟无线都不行么?  还是没有排除掉其中的一个,

和他俩都没有关系,供电不足吧,有没有这方面的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CPU滤波电容,是NEC的电容,通病。

不是的啦,这个是小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哪个供电不足

对,我也是这么认为的,但是就是找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因为进系统整机需求提高

对啊,峰值电流2.6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过来学习了,支持一下。

大家帮忙顶起来,让高手们看见指点一下,大家都有好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CPU供电不足,器件虚焊或性能减退引起。

嗯,量了山下管和其他的电容都是正常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过来学习了,支持一下。

我也是这么想滴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家帮忙顶起来,让高手们看见指点一下,大家都有好处

我也是这么想滴

网友:
貌似供电不足

网友:
应该是3 5v的供电那块有不良的吧,不是u供电的问题。加焊,换电容喽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