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华硕笔记本怪事

楼主(2012-02-06):
型号:华硕K40AB
故障:开机显示 但是电流大 3.0 左右(没有上电池) 有的时候 4.0   不进系统
检测:1   3.3V 5V 正常 内存1.8V 正常   CPU 1.2  正常(AMD)
         2  待机0.01 不上CPU  0.7   上CPU 1.1   显示2.5  3.0  进WINDOWS 滚动条后有一个小点 跳跳 (第一次可以进的登录那里 一会儿 就黑屏 有一个小点 跳跳的)
         3阻值  桥上有一个电容短路  其他电感 阻值正常 只有CPU 电源管理芯片 有三个电容短路 但是对地步短路  旁边有一个大电感 只有0.8V 阻值正常 断开电感通电 电流0.4 跳 0V    测试电感一端有2.5V 跳到0  因为去掉该电感后 主板后掉电
  现在 没有维修思路  又不想动桥
     建议:同行讲究用没有事
              桥的问题换桥

现在求解

网友:
是不是显卡和北桥南桥都有短路的电容啊,K40AB我也遇到过,但是没修好,不过换cpu好过两台,望楼主修好

网友:
有电容漏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