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液晶插电后,电源指示灯还10秒左右才什么息,这是不是驱动板上的电容有坏的

楼主(2012-02-06):
请问大家,液晶拨电后,电源指示灯还亮着。10秒左右才什么息灭,这是不是驱动板上的电容有问题.接到客户送来一液晶,不通电,拆机检查电源高压一体板的35V电容损坏,电源IC1765jz损坏,更换后,偶耳能通电,但板不工作,灯管不工作。屏不工作。指标灯拨电后依然亮着

网友(点评):
先用你的电源板看灯管量不再用万能驱动板点下那个坏换那个

网友(点评):
电源电压哪里正常不啊?

网友:
查一下电源板给驱动板的供电正常不?如果正常就是驱动板坏。

正常.但灯管不工作,板子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
电容里的电荷没放完,需要时间啊。

网友:
没坏啊,是电容放电没那么快而已。你有时候可以试试刚拔电源线的时候,摸一下电源板那大电容看看的,呵呵

网友(点评):
大哥,够狠。

网友:
拔掉电后 指示灯10秒左右熄灭是正常的现象   你原先的是电容坏还有IC 坏换了以后有时候能通电说明换的配件还是不能正常输出或者输出功率太小所以你的屏和灯管都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