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注册表修改值无法保存?

楼主(2012-02-06):
遇到一个客户,开机时XP滚动条三十多圈,所以想改一下注册表里的EnablePrefetcher的值。以前我在自己家里机子上做过实验,当时在那台机子上把这个值从2改为5后,开机滚动条从20多圈减少到9圈。我用的这个系统盘默认的值是2.于是,我在这位顾客的机子上打开注册表,把此值从2改为3。重启,滚动条次数并未减少,打开注册表一看,这个值又自动变回2了。我又把它改成5.关闭注册表。为保险起见,我又重新在运行输入REGEDIT打开注册表,查看这键值,还是5.放心了。重启,滚动条次数还是没减少。打开注册表,此键值又变成2了。

奇怪了。这台机子没有任何还原卡之类的东西,我也没给他装什么还原软件。为什么每次改过这个键值重启以后又会变成默认的2呢?

不可能是中病毒的原因,因为系统刚做好,连其它什么软件都没装。也不是360对注册表进行了保护,因为安装了同版本的360的我自己家的机子上都可以修改,起效。

网友:
这样的问题最好重新做一遍系统来得快。

网友:
就是刚刚做好的系统啊。而且我自己家的这台机子也是用同一个盘做的~

网友:
分区重装试试

网友:
你试验改注册表别的内容看看,如果整个注册表都不能保存修改,你查看下本机安全策略有没有这方面的设置

网友:
重新装系统问题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