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60 LOGO显示一下黑屏

楼主(2012-02-06):
R60 独立王 刚显示LOGO 1秒后下黑屏 接外接也一样。可以排除是高压,灯管问题。电流从2A多掉到0.88A

此板以前做达显卡。现在把显卡重新做了一遍还是一样。黑屏后各电压正常。

请问高手们这种现象会是哪方面原因。

网友:
黑屏以后你测一下屏供电,可能是屏供电管不良

网友:
屏供电在黑屏后没有了。

这个黑屏感觉应该是机器没工作了。 如果只是屏供电的问题的话,外接显示器的话应该是好的。现在是外接和内屏都黑

网友:
黑屏的之后,按大小写灯看还会不会亮呀

网友:
可能是显卡挂掉了

网友:
显卡下面应该是全部都是灌满黑胶的吧!  还是显卡问题。换一个吧!

网友:
遇到换个显卡就OK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