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进水无CPU电压维修一例

楼主(2012-02-06):
板子是同行拿来的,英特尔芯片组独显,说是进水了,IO 南桥 CPU供电管理均有进水。同行自己换过IO 南桥 和CPU管理芯片,其他的一些腐蚀断线的地方均已处理好,就是不发出CPU电压,开机电流0.23A不动,一开始以为还有别的电压没出来,找到电路图,把个电压均量了个遍,都有,心想肯定是CPU供电这块有问题了。CPU管理芯片也换了,CPU ON信号也有,把CPU外围电路测量一遍没发现任何电阻变质,腐蚀。仔细检查也没看到断线的地方,在查电阻的时候有几个电阻找不到在哪,于是把CPU下面的铁片拿下,仔细观察,有一条线断了,飞线OK。

网友:
楼主观察很仔细,虽然说得简单,其实飞了很多时间,不过进水围绕进水电和供电处理,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
   细心的人总是成功的,

网友:
细心才会发现问题!!!

网友:
CPU下面的铁片????

网友:
LZ心真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晕死。你稍微动下脑子就知道说的是板子背面的。固定风扇的金属座子啊。。。。

呵呵,脑子都迷糊了,困的都快不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呵呵,脑子都迷糊了,困的都快不行了!!!

。。那就早点睡觉把  呵呵  搞维修的  白天 眼睛都快瞎了  。。。。唉  苦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就早点睡觉把  呵呵  搞维修的  白天 眼睛都快瞎了  。。。。唉  苦啊

呵呵,在修4416S呢,晕,这个图纸的北桥到CPU的复位一直没找到,继续找!

网友:
你是说图纸上面还是板子上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呵呵,在修4416S呢,晕,这个图纸的北桥到CPU的复位一直没找到,继续找!

你是图纸上面没找到还是板子上面没找到?现在是复位没出来吗?还是怎么会是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是图纸上面没找到还是板子上面没找到?现在是复位没出来吗?还是怎么会是 ?

图纸上面的,都不知道怎么去找了,复位肯定是有了,不过BIOS没有波,北桥显卡都动过,想测试一下U到北桥、北桥到南桥的信号,不过不知道怎么测试啊,晕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纸上面的,都不知道怎么去找了,复位肯定是有了,不过BIOS没有波,北桥显卡都动过,想测试一下U到北桥、 ...

复位有没有不是猜的 ,况且你图纸上面都找不到复位,我看你这技术还不适合修二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复位有没有不是猜的 ,况且你图纸上面都找不到复位,我看你这技术还不适合修二修。。。

呵呵,找是找到了,不过北桥的复位是A-RST